altium designer的不同原理图分别导入不同PCB

楼主(2020-05-25):
altium Designer中,我们可以用Altium Designer设计同步装置把设计资料从一个区域转到另一个区域,它包括比较工具、ECO以及UPDATER。它可以用于原理图和PCB之间的转换,Altium Designer中导入网络表不在是必须的。

1) 在原理图环境操作菜单中的Projects》Show Differences。

2) 在Choose Documents to Compare对话框中,按Advanced Mode点上对号。对话框将显示成两个专栏,在其中一个选择Sch,并在另一个中选择对应的PCB文件,然后选择OK。不要忘记在零件库中加载零件的封装。

3) 将会出现显示起差异的对话框,列出了Sch和PCB 的对应关系。

4) 右击鼠标选择Update all in》》PCB Document,把所有与Sch的不同转到PCB中。对话框将更新显示将执行多少不同的地方。之前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按钮再未执行这一步前为灰色。

5) 点击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6) 再点击Validate Changes 按纽,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对话框将显示所有变化执行的列表。向下卷动的目录确定那些转换已被执行。

7) 按下Execute Changes按纽更新PCB。

8) 当更新结束时,关闭对话框。

PCB就装载了元件和连线。

注意:要一个工程画多个不通的板子,不要有重复标号,网络

更新pcb时,出现unknown pin情况,这时就删掉pcb里面的全部网络,在重新更新pcb即可。design--netlist-edit nets-全部delete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