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管脚交换?

楼主(2020-05-25):
现在bga飞线太乱,需要交换管脚,mentor pcb里面怎么实现呢?

网友:
首先:拷贝出无缝连接的原理图设计流程当中的PCB文件到指定的文件 夹下,更改Logic文件夹下的Netlist.aug 文件为Netlist.kyn文件。 其次:打开PCB设计文件,在Project Integration中浏览 PCB文件夹下的. 项目文件,在Project Editor 下删掉库路径,选择Netlist 的Type为Kyn netlist流 程,并浏览Logic文件夹下的Netlist.kyn 文件,保存退出在Project Editor. 最后:一定要进行Forward Annotate 和Back Annotate 这样网表就好PCB . 文件关联起来了。 在转换为keyinNetlist网表流程后就可以对本地库文件进行编辑,打开Part Editor选择你要交换的管脚的FPGA器件对其进行管脚交换编辑,关于如何编 辑器件的管脚的可交换性在以前的文件中已经说过了,在此不做赘述。 接下来就是交换FPGA的管脚和布线了,交换管脚的原则就是保证FPGA 走线比较顺畅,这一部分就不必多说了;在交换完管脚并布线完成后进行 Forward Annotate 和Back Annotate操作, 再次把Kyn netlist网表和 PCB文件对 应,保证交换的管脚能够反标到Kyn netlist网表 上面。对比交换管脚前后两个Kyn netlist 网表的不同并输出相关的报告文件,至
于如何对比这两个文件的不同,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如自己开发小程序比较两
个文件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程序还是比较多。在网上下的那
些比较程序总有-些不满意的地方,这就需要自己根据比较的结果制作出相关
的管脚交换报告。

网友:
编辑好交换属性,直接swap pin就可以。

网友:
    编辑器件可交换性就可以了

网友:
    把器件的Pin设置成可交换的属性,然后交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