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的Z-copy无法使用

楼主(2020-05-25):
    想把top层的outline z-copy到gnd层,然后赋予这层一个GND属性 作为GND层面。但是fine选中shape,然后选择z-copy,接着option里这样设置,单击outline后没有反应,好像是选不中outline,可是我find里勾选了shape啊,为什么不成功呢,有大神解答吗

楼主:
    目的就是 画了个四层板,想给GND02和PWR03层赋予电源层属性,但是不想shape polygon这样敷铜(因为板框形状比较奇怪),想直接copy outline的形状,作为电源平面,到底该怎么办呢啊

网友A:
    确认下你的outline是不是一个闭合的图形,如果是断开的是没法Z-COP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你的outline是不是一个闭合的图形,如果是断开的是没法Z-COPY的

是闭合的,copy一个 route keepout这类的 就可以z-copy,copy到etch的GND02就没反应

网友:
    可以尝试下这个功能,可以根据板框生成sha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你的outline是不是一个闭合的图形,如果是断开的是没法Z-COPY的

    从图片信息看他的outline属于shape属性的绝对是闭合的,只有Line属性的才会考虑是否闭合情况。重启下软件或换台电脑试试看,再不行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你zopy一个keepin塞

网友:
    GND层面是属于ETCH下面的,但是outline是在boardgeometry下面的,不可以copy

网友B:
    做个route  keepin,铺块大一点的动态铜把整个板框盖住,就自动避成和route keepin一样形状的铜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route  keepin,铺块大一点的动态铜把整个板框盖住,就自动避成和route keepin一样形状的铜皮了

谢谢大神 已经解决了 感谢!

网友:
    可以zcopy route kee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