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已连接为什么出现:unrouted net length

楼主(2020-05-25):
 这块区域DDR器件是从其他地方copy来的,但是走线是自己重新连接过。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吗?

网友:
    此处显示的unrouted net length实际上是该信号的manhattan length,如果走线都接上了的话,无需理会它。

网友:
    dbcheck 重新打开设置界面

网友:
    你动一下走线再进去看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