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如何操作?

楼主(2020-05-25):
如何在y轴标注上同时显示中文和带有上划线的英文?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latex怎么显示中文,暂时想到可以用text来指定中文字母:yh = ylabel("$\overline{I_{lovematlab}}$", "Interpreter", "latex"); p = yh.Position; th = text(p(1)-yh.Extent(3)/2, p(2)-yh.Extent(4)/2, "我喜欢MATLAB,", 'Rotation',90); th.Position = th.Position(1:2) - [0 th.Extent(4)];

网友:
可以用text来指定中文字母:
yh = ylabel("$\overline{I_{lovematlab}}$", "Interpreter", "latex");
p = yh.Position;
th = text(p(1)-yh.Extent(3)/2, p(2)-yh.Extent(4)/2, "我喜欢MATLAB,", 'Rotation',90);
th.Position = th.Position(1:2) - [0 th.Exten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