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生产一款产品,用的是选择性波峰焊,总是连锡,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

楼主(2020-05-25):
公司生产一款产品,用的是选择性波峰焊,总是连锡,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
效果相对传统波峰焊,他的良率会高些,锡渣相对少。传统波峰焊可能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清洁锡渣,选择性波峰焊频率就定义到一天一次。

网友:
合金成分,炉温设置,焊接速度多少。

网友:
    看不见照片啊,连锡原因比较多,相对而言是算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