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NPM双轨贴片机贴AB面怎样避免AB相互等待时间

楼主(2020-05-25):
松下NPM双轨贴片机贴AB面怎样避免AB相互等待时间 + S  l* x' n; L

网友:
双轨完全独立模式,切成小工单生产,哪边打完换哪边,减少A B面等待时间,配合自动换线和自动布PIN功能

网友:
先打半个小时背板,然后去炉后拿过来打正板,然后就可以两条轨道同时下了

网友:
独立模式产量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