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回流炉实时监控炉温系

楼主(2020-05-25):
回流炉实时监控炉温系统讨论,有用到的谈谈实际体验: .
1、测温线在轨道两侧并没有在板的器件上,属于模拟曲线而已;
2、每个机型不同还是要人设置不同参数,非智能化。
3、还是要实物板测温,系统不能代替实物板测温

网友:
回流焊可以做到的,只是成本高而已,有一个小时测一次的,有一块板测一次的

网友:
我用过的,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垃圾、渣渣”.

网友:
这个我们之前用过Esamber的软件,是每个产品首次生产时都需要进行测试一次,作为模版,OK后可以设置一小时测试一次,或者半小时测试一次

网友:
没啥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