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低成本MG127国产RF芯片

楼主(2020-05-25):
蓝牙低功耗(BLE)技术,也称为Bluetooth Smart,是蓝牙V4.0核心规范的一部分,巨微MG127 RF芯片可以满足小型电池供电的设备进行低功耗无线连接的要求,并大大延长电池寿命。主要应用包括:定位标签,资产跟踪,运动及健身传感器。

巨微MG127是低功耗、低成本的BLE 收发器,其内部集成了发射机、接收机、GFSK 调制解调器和BLE 基带处理。封装采用的是DFN3x3 ,只需搭配低成本mcu 和少数外围被动器件,即可实现BLE 遥控、蓝牙电子秤等应用。该产品电源电压1.9~3.6,可以采用一个纽扣电池(3.0v)供电,3uA 待机电流,20mA@0dBm 持续发射,18mA 持续接收,外围BOM 很少,只需低成本MCU 配合。

数据和控制接口
MG127 通过3 线SPI 接口和IRQ 信号与MCU 进行通信,接口包括以下信号:
• IRQ (this signal is active low and is controlled by maskable interrupt sources)
• CSN (SPI signal)
• SCK (SPI signal)
• MOSI (SPI signal)
其中MOSI 信号用于输入和输出。MCU 可以用3 个GPIO 模拟SPI,我们提供3 线SPI 的参考C 源码。

PCB 布线注意事项
l 电源
电源线、地线的布线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性能,把噪声干扰降到最低。布线时要尽量加宽地线、电源线宽度,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宽0.2~0.3mm,电源线宽1.2~2.5mm,用大面积铜层做地线用,在PCB 上把没有用的空间都铺成地。
电源加两个电容,如果用LDO 供电,分别取值1uF 和0.1uF 用以滤波;如果用纽扣电池供电,电容分别取值10uF和10uF 用以稳压。
l 晶振
晶振电路要尽量短和对称,靠近芯片,以减少噪声干扰以及分布电容的影响。晶振外壳要良好接地。
l 天线
天线对通信影响很大,请使用成熟的2.4GHz 天线结构,或者严格按照天线要求制板。一般PCB 天线需要净空,天线与地(铺铜)之间距离应大于0.5mm。天线周围不要有元器件或金属结构。
芯片ANT 到天线之间的走线尽量平滑而且不要太长,线宽要考虑阻抗匹配要求。

载波输出
通过载波输出可以测量MG127 的射频输出功率,也可以用来调节晶体的负载电容,使晶体工作在正确的频率上。
射频发射信号通过产品的天线耦合到频谱分析仪。测试装置连接如下:

以2480MHz 载波发射为例,频谱分析仪设置:
a, 中心频率设置(Center Frequency)为2480MHz
b, 扫频宽度(Span)为1~10M
c, 最大信号输入幅度(Amplitude)应大于被测产品射频输出功率3~10 dB
d, 分辨率带宽(RBW)为30K~300KHz(一般自动调整)
在频谱分析仪上可以观察到载波的中心频率和最高幅度。
•通过调节晶体的负载电容来调节载波中心频率接近2480MHz(-50KHz,+50KHz)
•通过调节天线匹配电路使载波幅度在配置范围内
在16MHz 晶体和PCB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以上测试只需做一次,确定合适的负载电容值和天线匹配参数。

网友:
蓝牙低功耗(BLE)技术,也称为Bluetooth Smart,是蓝牙V4.0核心规范的一部分,巨微MG127 RF芯片可以满足小型电池供电的设备进行低功耗无线连接的要求,并大大延长电池寿命。主要应用包括:定位标签,资产跟踪,运动及健身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