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旧照片复原程序

楼主(2020-05-25):
求MATLAB处理旧图像复原程序

网友:
图像恢复技术是图像处理领域一类重要的处理技术,与图像增强等其他基本图像处理技术类似,该技术也是以获取视觉质量得到某种程度改善为目的的,所不同的是图像恢复过程需要根据指定的图像退化模型来完成,根据这个退化模型对在某种情况下退化或恶化了的退化图像进行恢复,以获取到原始的、未经过退化的原始图像。换句话说,图像恢复的处理过程实际是对退化图像品质的提升,并通过图像品质的提升来达到图像在视觉上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