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和手工焊在人力、效率和成本上的优势在哪?相同人力下波峰的效率比手工焊高...

楼主(2020-05-25):
    各位行家,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想请格位专家指点讨论:波峰焊和手工焊在人力、效率和成本上的优势在
哪?相同人力下波峰的效率比手工焊高多少?根据我公司的情况大概是波峰比手I焊效率提高一倍,成本没有计算
出来,各位有没有相关数据,请共享讨论,谢谢!

网友A:
在人力 效率肯定有很大改善 成本这块就跟你的产品有关系 如果只焊接两三个点 那成本肯定增加了

网友:
按你们公司波峰焊仅比手工焊效率提高一倍的情况看,你们使用波峰焊一定是浪费的。 想要自动化的话,可以评估焊接机器人了。 不妨将你们的产品晒出来看看,标上尺寸,可以一起评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人力 效率肯定有很大改善 成本这块就跟你的产品有关系 如果只焊接两三个点 那成本肯定增加了

还是和产品关系很大

网友:
粗略估计,波峰焊的效率是手工焊效率的5倍左右。(根据我们此前导入的大致对比情况) 如果订单量比较稳定,建议推行机械手焊接工艺(U型焊接线),成本再降一半,省下的辅料和人工,你懂的

网友:
    看看各位专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