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5-25):
    如图, pads VX2.4为什么设置器件的VALUE的时候会显示VALUE=10K?小白求助

网友:
    坐等大神答复

网友A:
    将器件的可见性里面的属性名称显示改为全部禁用,确认后即可不再显示出value=,而只有10k的器件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器件的可见性里面的属性名称显示改为全部禁用,确认后即可不再显示出value=,而只有10k的器件值

哇。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