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烧录时,串口初始化和LCD初始化的先后问题

楼主(2020-05-25):
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在程序里LCD初始化函数在前,串口初始化函数在后,再利用串口烧录软件Flymcu烧录后可以运行,但复位断电后程序就没了,,,如果串口初始化函数在前,LCD初始化函数在后的话,断电复位是没有影响的。有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的???万分感谢!!

网友:
LCD初始化使用到串口,因此必须先初始化串口

网友:
如果LCD和串口试用同一个,那么会存在冲突问题,先设置串口在设置LCD,和先设置串口再设置LCD都是后一个不正常。较好的方法是:利用LCD的CS和串口的CS分别控制两者的运行,就是说需要LCD时,LCD的CS为低,同时初始化LCD,当需要串口时,LCD的CS为高,串口的CS有效,这样1个串口可以共两个模块使用。很容易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