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V8.0问题求助

楼主(2020-05-25):
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网友:
答:用EDIT -> LAYERS -> ALIGN 命令。选取该命令后在认为不动层的某一PAD上单点 左键,再点右键确认该点,再在想要移动的层对应的点上单击左键,这时该点就会变白 色,双击右键即可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