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

楼主(2020-05-25):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
    AO3415的VGS是±8V的话,这个电路是不是会烧?
本来想实现的功能是,使能为高时有12Vout输出,低时无输出。
    沿用的之前的设计,沒太在意,今天发现一个AO3415在这个输出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烧了,查手册看VGS是±8V。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
怎么修改一下呢

网友:
    楼主,别急,帮你问问,或者你可以艾特一下版主看看

网友A:
    应该是这个Vgs超限的问题。如果不能把Q1换成Vgs范围更高的其他PMOS的话,那就要改板了,在Q2的D极处增加一个串联电阻,与R1分压再控制Q1的G极,这样Vgs就不是-12V了。

网友B:
    Q1的D级串一个10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Vgs超限的问题。如果不能把Q1换成Vgs范围更高的其他PMOS的话,那就要改板了,在Q2的D极处增加一 ...

暂时可能不改板,就还是换器件吧。。
下次改板的时候再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的D级串一个100K的电阻!

    Q2的D级吧,Q1的G级。
分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Q2的D级吧,Q1的G级。
    分压

嗯嗯嗯,是在Q1的G极!Q2截止时12V通过10K和100K电阻再到Q1的G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嗯,是在Q1的G极!Q2截止时12V通过10K和100K电阻再到Q1的G极!

    10K和100K分压的话,Vgs=-1.1V,偏小了点,这样导通电阻Ron会比较大,损耗和发热也就比较严重,我觉得10K和20K分压,Vgs=-4V,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K和100K分压的话,Vgs=-1.1V,偏小了点,这样导通电阻Ron会比较大,损耗和发热也就比较严重,我觉得10K ...

一直这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这样用!

正解!需要在Q1的栅极串一个电阻,否则容易将Q1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这样用!

    AO3401的Vgs上下极限电压是12V,你这样接的话,12V供电时Vgs应该比较临界了吧?栅极再单独加电阻对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帮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需要在Q1的栅极串一个电阻,否则容易将Q1击穿。

    Q1 栅极串电阻是何用意?没看出来,栅极串电阻有什么用啊。

网友:
    Q1换个就好了,Vgs大点的PMOS,比如说Vgs极限大于-12V就可以。

网友:
    1,Q1的D级加个1k~2k的假负载,并将大电容改小;大电容可以放到S级去;
2,Q2的D级串一个小电阻,比如100R,并在G级增加10k下拉电阻,默认不开启;另:npn(比如3904)会比7002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3401的Vgs上下极限电压是12V,你这样接的话,12V供电时Vgs应该比较临界了吧?栅极再单独加电阻对这个问 ...

    那你可以在Q2的D极再串接一个电阻分压一下!

网友:
    一般的mos导通电压不超过20v都不会出问题。你这个可能启动瞬间gs电压超标。通常在设计时会在gs之间加个小电容作为缓启动。

网友:
    Q1的G极使用电阻侵夺,Q2打开的时候,Q1的G极电压控制在Q1的G极安全电压范围即可。话说,下边很多人回复了。论坛还是很活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K和100K分压的话,Vgs=-1.1V,偏小了点,这样导通电阻Ron会比较大,损耗和发热也就比较严重,我觉得10K ...

    一直这样用!

这电路和楼主的没啥区别,不过是WPM3401 VGS=±12V,能改也改改吧~

网友:
    12V使能给进来,2N7002导通,3点电压为0V,AO3451的VGS是12V,所以Q1会烧掉,可以去换一个VGS电压为+/-20V的pmos

网友:
    看了一下规格书,VGS最大+-8。你这个确实超了,除此之外,MOS后接的电容,上电瞬间对MOS来说会出现短暂过流状态的。

    综上请减小VGS可以电阻分压。大电解可以移到MOS的D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K和100K分压的话,Vgs=-1.1V,偏小了点,这样导通电阻Ron会比较大,损耗和发热也就比较严重,我觉得10K ...

    一直这样用!

    这个100K确实能避免GS击穿,限流了,但如果是PWM应用,会大大增加MOS管的开关损耗

网友:
    在Q1的栅极与Q2漏极之间加一个10K电阻。就好了。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K和100K分压的话,Vgs=-1.1V,偏小了点,这样导通电阻Ron会比较大,损耗和发热也就比较严重,我觉得10K ...

一直这样用!

    这是加了缓启动电路吧

网友:
    加分压电阻是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这样用!

    试试把12V电源变成15V,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太古板!不同的应用环境要调整相应的参数!没有哪个线路的应用能适应所有的使用环境的!

网友:
    不一定是这个原因,要看负债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把12V电源变成15V,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

    G级电阻分一下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