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放置元器件找不到对应的封装?

楼主(2020-05-25):
新创建的集成库,为什么库中所有的元器件默认选择了use footprint from component library,导致找不到元器件封装

如何把库所以元器件修改成默为任意选项

网友:
把这个集成库找到 离散出来 单独可以编辑的

网友:
集成库分为两个库:新建原理图库,新建PCB库,然后打开集成库,集成库下方有路径,去文件夹中打开。分别将集成库中的原理图库器件,和PCB库中的器件复制到新建的库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