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Gerber文件时,非0,90,180的器件没有焊盘,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0-05-25):
生成Gerber文件时,非0,90,180的器件没有焊盘,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请问解决了没

网友:
    封装没做好

楼主:
    没有啊,用的是一个器件,只是摆放的角度不一样

网友:
    从未遇到过LZ说的这个问题,请问你用的是PADS的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
    CAM 里面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