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ROUTER里面出现pin脚网络被删除的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25):
问题描述:15:20保存的文件还是OK的,15:24保存的文件就出现PIN13网络R0被删除了。期间,我没有切换到LAYOUT里面使用ECO。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TOUTER里的网络被删除了?一般情况ROTER里面不是不能删除网络属性吗?谢谢!

网友A:
用上一个保存的版本,这种很少出现,
也可能是电脑或者PADS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接上,再同步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一个保存的版本,这种很少出现,
    也可能是电脑或者PADS的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接上,再同步一次看看

原理图是连接上的,最开始给我的文件就是有网络的。网络是在router中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