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pedition Designer 和 Layout 如何实现拖动

楼主(2020-05-25):
您好,请问mentor VX2.4 (xpedition Schematic 和 Layout) 是否可以实现鼠标 按键 拖动 ,类似 altium Designer 鼠标右键可以 拖动工作视窗 。
就是,按键实现拖动,而“不是”出现 滚动,然后画布朝相反方向(类似下图),速度慢的动作。

在Xpedition Designer 中, Setup->Settings->Schematic Editor->Strokes, Pan and Zoom->
    设置 Stroker 为Middle Button 就可以实现 右键 拖动工作视窗,拖动画布。

    在Layout中,View->Mouse Mapping,只能通过按Ctrl + 鼠标中键或右键,拖动工作视窗。避免了反向滑动的现象。效果不平滑!
请问在Xpedition Layout中如何设置?如何实现Xpedition Designer一样平滑地右键拖动工作视窗。
谢谢!

网友:
    实现不了的。就那样。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下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对哟,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好久,右键按住拖感觉好舒服得多,可是只能在原理图里面用,LAYOUT 包括cell编辑工具都不能设置。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