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电压跟刀闭合输出电压能不能同一电源?

楼主(2020-05-25):
继电器线圈电压跟刀闭合输出电压能不能同一电源?

网友A:
可以,继电器线圈的反电动势所产生的影响总是存在的,无论你共用还是不共用电源,只不过共用电源时影响更强一些。

网友:
如果共用同一电源会不会对外部设备有影响由于继电器线圈的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继电器线圈的反电动势所产生的影响总是存在的,无论你共用还是不共用电源,只不过共用电源时影响更强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那这样你用继电器的意义何在?继电器是低压控制高压。你把两端接一个电源上,还用什么继电器啊,直接弄个mos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你用继电器的意义何在?继电器是低压控制高压。你把两端接一个电源上,还用什么继电器啊,直接弄个mo ...

好的,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