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氏变换

楼主(2020-05-25):
在求一个系统的传递函数时,对其输入输出实验数据进行二次曲线拟合得y(t)=a*x(t)^2+b*x(t)+c,其中,a、b、c为常数,那么拉氏变换得:Y(s)=2a*X(s)/s+b*X(s)+c/s,这么变换是否正确?那么这样带常数项传递函数G(s)=Y(s)/X(s)怎么算?求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1.由输入输出数据,拟合出的应该是输入输出的微分方程或传递函数(可用ident试试)或输出的表达式。如果要求的是传递函数,则要求系统是线性的。
2.拉氏变换求的不对。
3.输入输出表达式中的常数项,通常可归结为由初始条件作用下的响应,可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由输入输出数据,拟合出的应该是输入输出的微分方程或传递函数(可用ident试试)或输出的表达式。如果要 ...

我试了一下,真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真的可以了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