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规则管理器网络名称显示异常

楼主(2020-05-25):
    今天画图在规则管理器里应该是误操作不知道点哪了,网络名显示出现异常,如下图所示,论坛里的高手有碰到过的没,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查看某个网络的属性,发现多了一个信息如下
Properties attached to net    LOGICAL_PATH      = @\ai-200305\.schematic1(sch_1):axi_rwaddr7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安装好软件,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安装好软件,重新安装试试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安装好用了一段时间了,之前用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在工具栏将箭头所示图标去除使能状态:

网友:
    版主大大厉害了

网友C:
    楼主这飞线束 好华丽  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具栏将箭头所示图标去除使能状态:

感谢回复,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操作的时候误点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飞线束 好华丽  怎么操作呢

    Setup-Design parameter-Display-Enhanced display,勾选Bus rats,再在规则里相应的网络组添加BUS就可以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up-Design parameter-Display-Enhanced display,勾选Bus rats,再在规则里相应的网络组添加BUS就可以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啦

网友(2022-07-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工具栏将箭头所示图标去除使能状态:

哥 能請問下這icon是在甚麼大項裡?及哪個功能名嗎 我找不到  再請指導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