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发射集GPIO电平位的判断

楼主(2020-05-25):
请问各位大神,当Q1基极为高电平时,GPIO这边是不是低电平?

楼主:
    GPIO这边电平位会不会受两个电阻影响呢?

网友:
    GPIO可能在中间某个电平

网友:
    搞错了,你这样接是错的。如果要GPIO测电平高低,要接在三极管的3脚上,记得要串电阻,还有GPIO是要3V3那种

网友A:
    三极管做二极管用

网友B:
    模电基础知识,你这个接法是射极跟随器电路,2脚(发射极)接地、3脚(集电极)加电阻上拉,这样才是你想要的反相放大器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做二极管用

    您好,能具体说说怎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电基础知识,你这个接法是射极跟随器电路,2脚(发射极)接地、3脚(集电极)加电阻上拉,这样才是你想要 ...

您好,版主。我Q1这边接的是一个HDMI 座子的Hot Plug这一个PIN ,然后GPIO 这边是给到主控芯片,所以这边管子的工作状态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你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版主。我Q1这边接的是一个HDMI 座子的Hot Plug这一个PIN ,然后GPIO 这边是给到主控芯片,所以这边 ...

我判断你的HDMI电路应该是属于主机侧的HDMI输出口。这个HDMI HPD热插拔信号对你的系统而言是一个输入脚。其有两种状态,
    1,外部显示器未连接,主机侧HPD信号Pin19脚为悬空,输入主机芯片的信号应该为低电平;
    2,外部显示器已连接,而外部显示器电路中一般设计会把这个HPD信号通过1K电阻上拉到pin18也就是5V电压轨,此时如果直接把这个5V高电平的HPD信号输入到你主机芯片的IO脚会有电平过高超限的问题,所以,需要加一个三极管电路转换一下(用一个3.3V供电的射随器,因为要求转换前后信号是同相的)。

网友:
    HOT_PLUG是高电平在位(5V),需要注意电阻的分压,而且你这个电压,貌似三极管只是当个二极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电基础知识,你这个接法是射极跟随器电路,2脚(发射极)接地、3脚(集电极)加电阻上拉,这样才是你想要 ...

    如果你用的HDMI的HPD功能,这里应该用mos。当插入HDMI时,HDMI SINK输出5V的HPD信号给source,mos导通。source检测dpd引脚信号,输出hdmi。
按HDMI规范,sink输出的hpd信号是5v电平,一般的source端cpu为3.3V。所以才有了这个电平转换电路。
    如果这里你用npn替代mos,那be节就是一个二极管。电平转换作用就没有了。
最后,现在的cpu如果支持HDMI OUT。大部分HPD引脚都支持5V耐压的(具体看看你们cpu的引脚说明)。此时,这个电路就可以去掉,直接把hpd信号接到cpu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HDMI的HPD功能,这里应该用mos。当插入HDMI时,HDMI SINK输出5V的HPD信号给source,mos导通。s ...

    如果这里你用npn替代mos,那be节就是一个二极管。电平转换作用就没有了。
    ------从我10楼贴的仿真结果看,电平转换作用似乎还是有的。C极接3.3V电源应该限制了E极的输出电压上限吧(属于饱和失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里你用npn替代mos,那be节就是一个二极管。电平转换作用就没有了。
    ------从我10楼贴的仿真结果看 ...

sink端输入的hpd是5V,通过一个二极管后也有4.2V。但实际上cpu端io电平时3.3V。如果不是npn基级有一个电阻,这样搞就是直接把3.3V和5V短路了。这个电平转换还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nk端输入的hpd是5V,通过一个二极管后也有4.2V。但实际上cpu端io电平时3.3V。如果不是npn基级有一个电 ...

    看仿真计算过程,Vce基本0.02V压降,完全饱和状态,把E极电压就钳位在3.2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NA9 Simulation

您好,版主。看你这个图,R2在这边相当于是分压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判断你的HDMI电路应该是属于主机侧的HDMI输出口。这个HDMI HPD热插拔信号对你的系统而言是一个输入脚。 ...

    这个图真是清晰啊 ,谢谢版主!请问这个是Or CAD Capture CIS 自带的仿真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真是清晰啊 ,谢谢版主!请问这个是Or CAD Capture CIS 自带的仿真软件吗?

    和狗版主用的一样,TI官网免费下载的TINA仿真软件,功能还是挺多的,官网上还有使用培训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