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波形怎么加载到电源上面

楼主(2020-05-25):
各位大神,请教下 ,交流波形怎么加载到电源上面?电源 08-3.0V 之间, 交流波形 max40MHZ

网友:
    别急,帮你问问我的老师,你也可以@一下版主

网友A:
    IQ不超过200都没法理解你的问题,哈哈。建议你能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些,以便大家能有效地帮到你。

网友:
    有没有做电源载波的,这些人应该清楚

网友B:
    直接用电容耦合到电源线上试试?

网友:
    電容耦合上去~~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电容耦合到电源线上试试?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Q不超过200都没法理解你的问题,哈哈。建议你能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些,以便大家能有效地帮到你。

我想表达的是:做一个电源,电源电压控制在0.8-3.8V 之间,另外在DC 电源上面叠加一个交流信号,交流信号频率幅值可以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表达的是:做一个电源,电源电压控制在0.8-3.8V 之间,另外在DC 电源上面叠加一个交流信号,交流信号 ...

你这个想法比较奇葩啊。把交流信号叠加到电源上,那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交流成分就变成了电源输出的纹波啊。你还要求叠加上去的信号对幅度有要求,那和电源设计原理就是冲突的 。电源设计指标上就有纹波和输出电压的要求,怎么能满足你的要求。
比如电源输出2V,你想在电源上叠加一个幅度1V的交流信号。想要实现输出1~3V的交流了。但是实际上,在1V交流波动过程中,电源的采样引脚电压也是跟着变化的。无论叠加信号将输出改到2V以上或以下,电源都会通过反馈引脚调整mos的导通或关闭,保证输出稳定2V。不可能有你想要的1~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法比较奇葩啊。把交流信号叠加到电源上,那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交流成分就变成了电源输出的纹波啊 ...

电源上面叠加的交流信号期望幅值100mV 以下,频率max 50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上面叠加的交流信号期望幅值100mV 以下,频率max 50MHZ

    那你电源设计的纹波是多少?叠加进去后,在应用端采集到的数据你怎么知道是电源纹波还是你需要的交流信号?
还有,叠加交流后,这个值就变成了电源纹波。这个对其他的电路的功能是否有影响。(目前数字芯片基本都对电源纹波有要求)
最后,一般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选择都要考虑纹波大小。换句话说,如果你叠加的交流信号超过纹波值,这个交流会被滤波电容干掉,或者至少有波形的变化。这个影响你如何消除。

楼主(2020-06-29):
引用 网友C:
那你电源设计的纹波是多少?叠加进去后,在应用端采集到的数据你怎么知道是电源纹波还是你需要的交流信号 ...

只是做测试用的。

网友D:
    电源 的滤波电容就把你的频率干掉了。试试加阻尼

网友:
    加个电容,直接通过电容耦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Q不超过200都没法理解你的问题,哈哈。建议你能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些,以便大家能有效地帮到你。

你们啊,就是见识少,松下还是索尼有个导播台,它就一根SDI线,这线加控制信号和电源还有视频信号都是一根线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法比较奇葩啊。把交流信号叠加到电源上,那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交流成分就变成了电源输出的纹波啊 ...

这个一点也不奇葩,在国网信息采集器系统里面用到的电力线载波,就是将信号耦合到电源上。还有电力猫都是一个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

仅仅电容可能不行,需要耦合变压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点也不奇葩,在国网信息采集器系统里面用到的电力线载波,就是将信号耦合到电源上。还有电力猫都是 ...

  涨知识了

网友:
这是PLC载波通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仅仅电容可能不行,需要耦合变压器+电容

赞!(电容最好是安规电容)

网友:
    这样就是电力载波

楼主:
    求帮助。我们产品特别小,电源电容采用0201,厂内制程偶尔会导致电容脱落,但是某些电源电容缺失后厂内测试正常,但是客户端测试异常,我的想法是,在电源上加载一特定频率纹波,频率与电容谐振频率一致,当电容缺失的时候,阻抗较大,进而影响产品性能,从而能够发现异常,电容不缺失,电容阻抗小,刚好滤波,则产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 的滤波电容就把你的频率干掉了。试试加阻尼

阻尼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Q不超过200都没法理解你的问题,哈哈。建议你能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些,以便大家能有效地帮到你。

你们啊,就是见识少,松下还是索尼有个导播台,它就一根SDI线,这线加控制信号和电源还有视频信号都是一根线解决的,

    我见过蛮多视频信号就是通过电源线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