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入dxf的问题

楼主(2020-05-26):
    有没有人遇到,ad导入dxf时,原点总是不能一一对应,导入的dxf和pcb有位移。
    但pcb设置的原点和dxf设置的原点都是同一个!并且导入时还提示超pcb板框。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在AutoCAD里将板框左下角定在(200,200),只要板子不是太大,一般不会超出。
    导入PCB后,以此左下角为参考点剪切至PCB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在AutoCAD里将板框左下角定在(200,200),只要板子不是太大,一般不会超出。
    导入PCB后,以此 ...

    这样虽然不会超出,但只是依靠剪切挪动会出现一个误差,虽然这也是我最爱用的方法,但目前我需要完全精准定位,不允许挪动;
然后就嗝屁了,死活不能统一原点导入,唉。。。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