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走在电阻电容的两个焊盘中间对信号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20-05-26):
各位大神们号,请问走线走在电阻电容的两个焊盘中间对信号有什么影响吗?是一般尽量不要走,还是分信号什么的?望解疑,谢谢!

网友:
    信号线可以从滤波电容或旁路电容的两焊盘中间穿过。如果信号线靠近地线走,可以让地线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干扰反而会更小,但如果信号线从耦合电容中间走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干扰,必要时需作一些处理才行。

楼主:
    我自己顶下,请大神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