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法

楼主(2020-05-26):
二分法中的nargin==3是什么意思,怎么数的,变量是什么,
二分法的程序是:
function x=second2(f,a,b,eps)
if(nargin==3)
eps=1.0e-4;
end
f1=subs(sym(f),findsym(sym(f)),a);
f2=subs(sym(f),findsym(sym(f)),b);
if(f1==0)x=a;end
if(f2==0)
x=b;end
if(f1*f2>0)
disp('两端点函数值乘机大于0‘);
return;
else
x=findroots(f,a,b,eps);
end
问题,nargin是那几个变量,没有这句判断会怎样,
附例题
利用二分法求x^3-3*x+1=0的根

网友A:
nargin是输入变量个数变量,用来判断你调用函数时,输入了几个参数

网友B:
matlab中多数函数支持多个参数输入如,2,3,4,输入参数个数不等,由nargin来查询输入的几个参数,对应调用的函数可能不同,结果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rgin是输入变量个数变量,用来判断你调用函数时,输入了几个参数

奥奥。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中多数函数支持多个参数输入如,2,3,4,输入参数个数不等,由nargin来查询输入的几个参数,对应调 ...

明白明白,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