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仿真第6节课疑问

楼主(2020-05-26):
DDR仿真第6节课,内存模型的这几个网络应该选啥?VREF_CA  这4个 ,还是不选也OK?我看他也属于AddCmd0

网友:
    Vref是参考电平,不是要仿真的信号

网友:
    DDR信号分组搞明白,这个就明白了。上面是两个控制信号,两个vref电源,3/4都是DDR电源一半,这个看看原理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