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TTL反相器的输入端在以下4种接法下都属于逻辑0?

楼主(2020-05-26):
为什么说TTL反相器的输入端在以下4种接法下都属于逻辑0?
(1)输入端接地
(2)输入端接低于0.8V的电源
(3)输入端接同类[ ]的输出低电压0.2V
(4)输入端接200

网友:
(1)如果输入端A悬空,由下图TTL反相器电路可见,反相器各点的电位将和A端接高电 平的情况相同,输出也为低电平。所以说TTL反相器的输入端悬空相当于接高电平 (2 )因为TTL反相器 V(min)=2.0V 输入端接高于2V的电源相当于输入高电平。(此时反 相器输出低电平) . (4)因为TTL反相器接的输入端负载,则TTL反相器输出低电平。所以输入端接的电阻 到地相当于接高电平。

网友:
    如果输入端A悬空,由下图TTL反相器电路可见,反相器各点的电位将和A端接高电 平的情况相同,输出也为低电平。

网友:
    因为TTL反相器 V(min)=2.0V 输入端接高于2V的电源相当于输入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