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竞争_冒 险的方法有哪些,各有何优点缺点?

楼主(2020-05-26):
    消除竞争_冒 险的方法有哪些,各有何优点缺点?

网友:
    有接入滤波电容、修改逻辑设计和引入选通脉冲3种方法。 1)接入滤波电容会使正常脉冲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增加; (2)修改逻辑设计局限性较大; (3)引入选通脉冲是消除竞争- 冒险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要 注意选通脉冲的作用时间和脉冲宽度的选择

网友A:
    是刷帖机器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刷帖机器人吗?

你觉得呢?

网友:
    引入选通脉冲是消除竞争- 冒险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要 注意选通脉冲的作用时间和脉冲宽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