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原理图如何添加图纸信息

楼主(2020-05-26):
AD10原理图如何添加图纸信息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第一,首先确定菜单栏的工具—优选项—下面的特殊字符串打钩。设置这里是为了后面放置字体的时候做准备的。
    第二,选择设计—原理图选项  然后点击Parameters(参数设置),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在对话框有一个标题栏的设置,在选项后面有一个下拉菜单,分别是国际标准和美国标准;我们下面是以国际标 准为例介绍(美国标准设置好了就可以直接显示的),下面就是添加信息的窗口 弄好之后点击OK就可以了。
 第三,回到原理图界面选择 点击字符A出来后,按键盘的Tab键,就会弹出, 在Text的下拉选项选择我们设置好的信息放在相信的信息栏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对字体进行修改的话,点击Font后面的圖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首先确定菜单栏的工具—优选项—下面的特殊字符串打钩。设置这里是为了后面放置字体的时候做准备的 ...

    受教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