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烙铁头氧化过快

楼主(2020-05-26):
烙铁头使用氧化最让人头疼的,那就是因为烙铁头在持续高温、缺少包袱锡的情况下发生了氧化,变黑了,不沾锡,热传导变差很难融掉工件表面的锡层。但是这层氧化很难去除。很多人用利器或砂纸等“刮”烙铁头,虽一时效果不错但却大大的损害了烙铁头的使用寿命;
          烙铁头氧化过快原因:
 一、烙头质量问题。
          二、温度过高,发热快,容易烧烙铁头,另外温度的设置和你使用的烙铁很有关系,比如你使用的普通烙铁,需要温度是350度,而使用中可能需要调试到380度,因为功率不够。
          三、保养问题。每次用完都需要上锡防止氧化。
          四、烙铁咀发生变形或穿孔现象。
          处理方法:
          一、烙铁质量差的温度高,质量好的发热慢,温度低,不容易烧烙铁头,烙铁头的使用,选择很重要。
          二、高温会使烙铁头加速氧化,降低烙铁头寿命。温度越高,烙铁头使用寿命越短,每提高20℃,烙铁头寿命减少一半,所以,在能满足焊接的前提下,尽量采用低温焊接。
          三、烙铁头放进松香里涂上焊锡,在里面打滚,一会氧化物就掉了,在平时用完后,把头子上上满锡,直到不能在粘,下次要使用的时候在湿海绵上擦一擦就很光亮了。
          四、替换烙铁咀。
          注意事项:
          切忌用锉刀剔除焊咀上的氧化物。电烙铁头烧死的(黑乎乎的一层,不融锡,或融了也只是一个锡球)话用刀片刮干净头,使它露出铜的部分,刮得速度要快,别用太大力,刮完马上用焊锡丝融在上面,不过长期如此的话烙铁头寿命会变短

          当不使用焊台时,不可让烙铁咀长时间处在高温状态,这样会使烙铁咀上的焊剂转化为氧化物,也就是烙铁头发生氧化作用,导致烙铁头的导热作用大为减退。当焊台不使用时应把电源关掉(针对非控温及无自动休眠作用的焊台)。

网友:
切忌用锉刀剔除焊咀上的氧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