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4 光绘输出

楼主(2020-05-26):
    如图,pads VX2.4出SolderMask层光绘时需要设置“焊盘尺寸放大(缩小)至”这个参数么?需要设置多大?

网友A:
    我一般都是4mil或者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4mil或者0.1mm

    我想问一下这个参数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B:
    开窗比焊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窗比焊盘大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个参数有什么作用?谢谢

    露铜层比PCB设计要求大,这个大多少是自己设置

网友:
    solder需要4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