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层设置

楼主(2020-05-26):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已经设置了过孔类型和布线层,转到router后却不能走线,不明原因,后来返回Layout检查,结果是因为没加层

网友:
    有遇到过,加上就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只能重新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