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连板主板中间DIMM经常出现空焊,中间PIN脚没有吃锡,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0-05-26):
两连板主板中间DIMM经常出现空焊,中间PIN脚没有吃锡,什么问题呢?, H( b% w  z: c; p8 n

网友:
    是不是板子或料件过炉变形了?

网友:
    1:这个主要可能原因是平整度问题导致的空焊,DIMM或PCB变型,导致不共面。这个可以用光板和物料过炉验证。 2:换一种活性好的锡膏证元件的上锡性 3:过炉方向转90或180度,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可以加厚钢网0.15mm Foxconn的和Tyco的料还可以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