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双层板怎么让元器件镶嵌在另一个元器件上面呢

楼主(2020-05-26):
中间的LCD和其他元件在altium designer上是怎么放置的,LCD在下面。其他在上面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你说的是两个元器件放在不同面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两个元器件放在不同面的问题吧

就是的啊

网友B:
    用快捷键L把器件镜像到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快捷键L把器件镜像到背面

這是個好方法,感謝大大,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快捷键L把器件镜像到背面

好像只有这一个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