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设备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0-05-26):
如何导入坐标而不偏移,一般在线都是手动扶正, 然而遇到变形的PCB就无能为力了,里面有个歪斜修正,玩了
几年了还没有用过,坐标一导入选项就灰色了。顺便再问哈各位同行三星有无免费软件可以实现线编完所有洒
的。

网友:
    没用过三星的 来看看

网友:
    目前还没有免费的软件吧 收费的就有

网友:
    在离线编程步骤加上MARK点基本不会偏移的

网友:
    离线编程的时候MARK输进去就不会偏移了,至于软件,MMI就可以胜任了

网友:
    并且,上线照MARK时,MARK坐标不可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