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已画好的matlab图中双Y轴坐标中右边y轴的刻度?

楼主(2020-05-26):
如题:我用plotyy命令画出了一个图形,在坐标设置选项里只能修改左边那个y轴的刻度等信息,右边的y轴的信息该如何修改呢?
问题补充:我的意思是如何在已出图形选项里设置修改,而不是修改语句来实现。

网友:
我尝试了,在图像属性编辑器里,确实只能修改左面第一个Y轴的区间,如果要修改右面Y轴,估计得借助句柄函数。
如:
x=0:0.1:8;
figure(1)
AX=plotyy(x,sin(x),x,cos(x))
set(AX(2),'YLim',[-4 4])

其中AX保存了两个坐标轴的句柄,AX(2)中的YLim属性确定右面Y 轴的区间。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没有修改右面Y轴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