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峰焊器件引脚长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6):
    PCB板卡过波峰焊时,一般插件引脚露出线路板多长焊接质量最好。(不考虑IPC610E的标准)

网友:
    IPC那么牛叉的标准还不考虑

网友:
    主要看间距了,如果很小的间距,当然在0.3mm到0.5mm以内比较合理,但是当间距比较大,焊点的轮廓来看,0.5mm到1.2mm或者说到2mm都可以

网友A:
    零件脚越密,对short影响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脚越密,对short影响越大

说的很对

网友:
    是的··看你零件件脚的密集状况了··可以先剪脚,正常的1.6左右的PCB零件脚露出长度1-2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