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锰铜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6):
公司做仪表设备,用到很多不同规格锰铜。DIP元件, 波峰焊接后有锡洞。使用柠檬酸和稀盐酸净泡引脚过波峰后
还是有很多锡洞。
各位专家怎么看

网友:
应该从原材料角度去查一下

网友:
实测下不同规格锰铜位置温度是否能达标

网友:
PCB或物料受潮,预热时间温度,还有助焊的喷涂可能引起这种问题吧

网友:
具体什么情况还得上图方可有效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