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K刮刀应该怎么管理

楼主(2020-05-26):
请教各位个问题:
你们公司的刮刀怎么管理的?使用清洗完之后是怎么做?
我们这边转型号次数多,所以经常出现清洗完刀片就被碰变形了,我们知道是清洗过程出的问题,但是有没有什么
办法可以杜绝刀片碰坏呢?然后你们的刮刀管理流程又是怎样的,借鉴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
放在刀架里面噻

网友:
清洗完刀片就被碰变形了?你这是什么刮刀啊?可以碰变形?

网友:
取装的时候要小心,清洁你可以用超清波。减少人手动作

网友:
用塑胶盘垫上软塑料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