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显示或隐藏多个元件注释?

楼主(2020-05-26):
我只知道在放置原件时一个一个修改,可是这样太麻烦,当原理都画完了,或者在当时忘了设置,现在想隐藏注释comment,这是同时隐藏或显示就非常方便了,那如何实现呢?

网友:
在PCB文件中倒是有这类操作。可以统一修改某些参数

网友:
当想操作的元件比较少时,可以手动选择后,F11快捷键

网友:
1、在设置前局部截图   2选中你要隐藏的单个COMMENT    3、单击右键,选择Findsimilar Objects选项  4、弹出一个对话框,再选择comment后面的any,把ANY改为same,点OK    5、这时会再弹出对话框,这是选中所有的要隐藏器件   6、点右上角 X 关闭对话框,然后在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Filter Clear Filter    7、这是comment就全部隐藏

网友:
1、在任意一个已显示的comment上右击,查找相似对象,将图中框选的这行选same。点击OK。
底下的Select Matching要勾选,Run Inspector也要勾选。

2、点击OK后弹出如下对话框,通过勾选框选的Hide来显示或隐藏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