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汽车电子传导电流法为什么要测两个不同的位置?

楼主(2020-05-26):
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
    应该有专门得传感器

网友: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标准要求

网友:
    同求大佬解答

网友:
    可能形成了驻波,不同位置的幅值有差异, 找最大的位置, 类似于骚扰功率的测试也是要移动吸收钳的位置。

网友:
    線的干擾有遠近問題   我目前都只測level 1  離本體距離越近目前都很嚴苛

网友:
    应该是电流回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