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时,元器件的package等属性是灰的改不了,只能改阻值,容值的属性怎么办?

楼主(2020-05-26):
画原理图时,元器件的package等属性是灰的改不了,只能改阻值,容值的属性怎么办?
    之前画的一个图可以添加一个额外的package属性改,但第二天画另一个project时就改不了也添加不了了,然后把前1天画的图复制过来,发现前1天画的图中的元器件的这些不能改的属性都消失了,真是奇怪,是元器件库的问题吗?还是建project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还是盗版的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不能添加吗?

网友:
    电脑系统页有关系
    实在不行把软件重装一下,要纯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