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干扰

楼主(2020-05-26):
请问如何解决射频中频以及低频电路互相之间的干扰?

网友:
合电路设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有一复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一般射频电路在系统中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单板进行布局布线,甚至会有专门的屏蔽腔体。而且射频电路一般为单面或双面板,电路较为简单,所制有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对射频电路分布参数的影响,提高射频系统的一致性。相对于一般知的FR4材质,射频电路板倾向与采用高问值的基材,这种材料的介电常数比较小,传输线分布电容较小,阻抗高,信号传输时延小。   在混合电路设计中,虽然射频,数字电路做在同一块PCB上,但一般都分成射频电路区和数字电路区,分别布局布线。之间用接地过孔带和屏蔽道盒屏蔽。

网友A:
PCB布局时,把不同模块分开;
对辐射较强的电路模块,加屏蔽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布局时,把不同模块分开;
对辐射较强的电路模块,加屏蔽罩。

好的

网友:
这个有很多措施,要看你对相互之间干扰的要求。对PCB布局布线有讲究,还有电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