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阻值的简易测量

楼主(2020-05-26):
    一般的电阻器的阻值可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测量前应先根据电阻器的标称阻值选择好电阻测量挡,然后将两测试表笔短接进行电阻挡的校零。测量电阻时,一只手拿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另一只手捏住电阻器的中间,用两只表笔接触电阻器的两个引出线,即可从万用表中测得电阻值。对于体积较小的电阻器,可将电阻器放在绝缘物体上,用表笔直接测量。

网友:
    用万用表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