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2017.2 Trace和Rectangle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0-05-26):
各位高手好,咨询个问题,用siwave 2017.2进行信号线跨地缝隙仿真的时候,信号线用Draw Trace和Draw Rectangle两种不同的方式画,比如用Draw Trace画一条5000mil长,10mil宽的线,用Draw Rectangle就是画一个5000mil长,10mil宽的长方形。用这两种方式仿真出来的结果不一致,差别还挺大。个人感觉用Draw Rectangle画的和实际情形更符合一些,用Draw Trace画的结果不太合理。能问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哪里没设置对么?

网友:
    Draw Rectangle这个可以。

网友:
    印象中trace和shape 使用点算法是不一样或者说两个物体mesh的量是不一样点,但具体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请大神解答。

网友A:
    pls share siwave2017.2

楼主:
    有大神么,自己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s share siwave2017.2

搜索吴川斌的博客,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