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膜电阻器的结构与特点

楼主(2020-05-26):
一、碳膜电阻器的结构与特点

  碳膜电阻器是膜式电阻器的一种,它是用碳氢化合物在高温真空下热分解的结晶碳,使其在陶瓷骨架上沉积一层碳膜而形成的电阻器。通过控制碳膜厚度和对膜刻槽来控制阻值的大小。在电阻器的外表面一般涂有绿色或橙色的保护漆。

  碳膜电阻器根据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特性有很多品种,除普通碳膜电阻器外,还有应用在各种测量仪器中的RTL测量型碳膜电阻器,有用于高频或超高频的碳膜电阻器,如RTCP棒状超高频碳膜电阻器、RTCP-Q型钮扣式超高频碳膜电阻器等。碳膜电阻器的外形如图1所示。

  碳膜电阻器具有以下特点:

  ①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电压的改变对阻值的影响极小,且具有负温度系数。

  ②高频特性好,可制成高频电阻器和超高频电阻器。

  ③固有噪声电动势小,在1OHV/V以下。

  ④阻值范围宽,一般为2.1Ω-1OMΩ。

  ⑤额定功率有1/8W、1/4W、1/2W、1W、2W、5W、1OW等。

  ⑥精度高,通过对膜切割螺纹可调整阻值,制成精密电阻器。

  ⑦脉冲负荷稳定,对脉冲的适应性好。

  ⑧制作容易,生产成本低,价格便宜,但体积较大。

  ⑨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适用于交流、直流和脉冲电路。

网友:
碳膜电阻器根据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特性有很多品种,除普通碳膜电阻器外,还有应用在各种测量仪器中的RTL测量型碳膜电阻器,有用于高频或超高频的碳膜电阻器,如RTCP棒状超高频碳膜电阻器、RTCP-Q型钮扣式超高频碳膜电阻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