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impact下载程序时提示连接问题

楼主(2020-05-26):
    电源没有问题12V,驱动没有问题,JTAG下载器也没有问题,亮绿灯。但是一直报错,导致后续的下载程序失败,是什么原因的?求大神帮忙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A:
    仿真器供电12V?一般xilinx通过USB线进行供电,电压5V。Jtag口自适应调节输出电压。
    00.IMPACT和Vivado的Hardware_Manager不能同时扫描FPGA,否则导致FPGA加载程序失败,致错率90%;
    01.一般针对FPGA加载bit文件;对FLASH加载mcs或者bin文件,同时,在对FLASH加载程序的时候,需要选择与FLASH匹配的型号。
   如果文件选错,或者FLASH型号选错,也会导致加载失败,致错率100%。
    02.你换台电脑或者换个板卡试试,也可以考虑换一个仿真器。

对于仿真器扫描失败,参考以下几点:
    00.IMPACT和Vivado的Hardware_Manager不能同时扫描FPGA,否则可能导致FPGA扫描失败;
    01.大多数情况是下载器/仿真器接触问题,常用的处理方式是在FPGA断电情况下重新插拔(USB线和电脑,USB线和仿真器,仿真器和杜邦线,杜邦线和JTAG接口);
    02.重启电脑,重启FPGA;
    03.更换仿真器/下载器尝试;
    04.更换电脑尝试(仿真器驱动会和极个别的软件有冲突,导致仿真器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供电12V?一般xilinx通过USB线进行供电,电压5V。Jtag口自适应调节输出电压。
    00.IMPACT和Vivado的H ...

如果程序带有软核(PS),可以考虑升级Vivado尝试一下。
另外对于板卡的FLASH,如果FLASH型号较新,也可以考虑升级Vivado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带有软核(PS),可以考虑升级Vivado尝试一下。
    另外对于板卡的FLASH,如果FLASH型号较新,也可 ...

电源是12V,下载器最大是5v,使用下载器尝试spartan-6就没有报错,k-7就不行,那这是不是就说明是板子的问题,图片的impact报错是不是不一定影响pri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