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uartusii软件中的波形仿真可以显示竞争与冒险吗?

楼主(2020-05-26):
为什么RST信号下降沿之后y1和y2的值均没有变化,而是在clk上升沿才有变化?

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Blocking(y1,y2,clk,rst);
output y1,y2;
input clk,rst;
reg y1,y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y1=0;
        else         y1=y2;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y2=1;
        else          y2=y1;
end
endmodule

网友:
    为什么RST信号下降沿之后y1和y2的值均没有变化,而是在clk上升沿才有变化?
    答:always后面的敏感时间是clk的上升沿或rst的上升沿。言外之意,当rst下降沿到来且无clk上升沿时,y1/y2的值不会变化,保持静态;在rst=0之后,当clk上升沿到来时,代码执行。

    补充:
a.一般在always块里,使用非阻塞赋值“<=”,而不是阻塞赋值“=”。
b.组合逻辑电路容易引入竞争冒险,原因就是输入信号到达的先后顺序不同。时序逻辑电路可以理解是为每组输入信号做一个时钟周期的延时(留出时间裕量),降低竞争冒险的概率。
    c.不同的仿真平台对于竞争冒险的优化方式不同。
    d.不同的仿真平台对于仿真代码的处理方式不同。